求助:CDMA无线数据传输

楼主(2007-09-24):
我现在正做一个关于CDMA数据传输的毕业论文,我想测试CDMA的网络传输速度,需求这方面的资料,以及CDMA的指令,希望各位大侠给予帮助!

网友A:
不同的CDMA 模块的指令是不同的,它的传输速度,你可以用CDMA MODEM拨到CDMA网络上的时候,你通过上传或者下载文件来测试速度。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复!我现在用的是Wavecome公司的Q2358C CDMA模块,已经开通了无线上网业务,我也是想过上传文件来测试速度,但是不会利用它的AT指令来实现,希望大侠能够给予指教!

网友B:
 WavecomQ2358C
http://www.sangrong.com/download/Wavecom.rar

论文最好别牵扯太多实际工业应用,因为那不是学校里面能了解和学到的,所以容易造成抄袭的印象,论文会通不过.

网友C:
楼主的模块外部应该已经有电路板了吧?那其实这也都不需要什么AT指令。。。直接通过外部电路板引出的串口或者以太网口,RJ11口之类的连接,然后直接用windows自带的调制解调器来拨号就可以了,接着测试它的网速就非常容易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教,我在研究研究吧,我现在通信方面的基础太差,如果没有具体的实例,可能不太能够理解,只能慢慢来了!希望以后有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各位大侠能够给予回复,祝大侠们中秋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