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请帮忙看下这个语句是如何运算的??!!

楼主(2007-09-25):
M8000
—‖————————————————[ mov h30 d201 ]
|
|
[ <= z0 d20 ] ————————[ add d21 d201z0 d21]
|
|
———————[ inc z0 ]
x0
——|↑|———————————————[ mov k6 d20 ]
|
|
———————[ rst z0 ]
|
|
———————[ rst d21 ]
为什么按下 X0 后
D21的值 变化过程是: 48 ,96 ,166 ,231 ,279 ,327 ,377
请指教!!!!!

网友A:
你没有试一试 X0 用上升沿 .
我想数值应该是 48 , 96 ,144, 192 , 240 ,288 ,338 .

楼主:
我想知道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个变化过程!!
为什么不是 48 , 96 ,144, 192 , 240 ,288 ,338 . 呢??
我也感觉应该是48 , 96 ,144, 192 , 240 ,288 ,338 .
可为什么结果却是 48,96,166,231,279,327,377呢???
请指教!!!!

网友B:
这段程序不可能出你说的那数值。 要不就是你贴出的程序不全。
没有确定D202~D206的数值,,,
程序的目的是 D21+D201+....+D206.

网友C:
我在软件上的模拟结果是 48 , 96 ,144, 192 , 240 ,288 ,336.
但是程序的首行应该改为Mov H30 D201Z0,否则只能是48.

楼主:
对不起了 各位
因为开始没搞懂变址寄存器的含义
所以还有一段给 D202 D203 D204... 赋值的语句就没加进来!
谢谢大家了! 特别是 yuanle 我已经接受过你好多次的帮助了 谢谢谢谢!!!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