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寻打码机

楼主(2007-09-25):
我现在和别人搞接线,需要线号打码机,查一下,全是打条行码的,哪位前辈能告诉我一条渠道,价格不能高,二手的也行,只要能用,

网友A:
有现成的带数字和字母的异型管线号

楼主:
我想我是需要可打印的

网友B:
那用MAX的打号码管啊.中文的只要你能想出来的都能打.非常好用价格五千多吧如果你想长期搞接线类的我建议你最好还是买台这样的比较合适一劳永逸了

楼主:
有联系的方法么?

网友C(2008-03-21):
这个很多,像《低压电气》上面就有很多广告。网上搜线号打字机也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