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址寄存器的用法请教!!

楼主(2007-09-25):
这种变址寄存器除了和普通的数据寄存器有相同的使用方法外,在应用指令的操作数中,还可以同其他的软元件编号或数值组合使用,可在程序中改变软元件编号或数值内容,是一个特殊的寄存器!

我想请问关于这个同其他软元件或数值组合使用时 是什么意思??

比如  D201  和  D201Z0   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方便数据运算。比如从D201加到D2000.难道你要写几千行加法指令吗?
通过变址,做个循环就OK.

网友B:
D201Z0可以看成 D(201+Z0)如果Z0的值为5,那么地址就成了
         D(201+5)=D206了

网友C:
yuanle:说的对。

网友D:
楼上说的不错,一般用跳转循环使用很方便,可以节省不少语句
和西门子的AR1,AR2的功能一样

网友E(2009-03-08):
正为这个发愁,有点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