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download遇问提

楼主(2007-09-25):
我是一个200的新手,今天在下载程序时出现"A COMPILE ERROR OCCURRED,CHECK NON-FATAL ERRORS
FOR MORE INFORMATION",试了很久不行,后来另写了一步开始,停止的最短程序DOWNLOAD,还是不行.但是UPLOAD却是没问题,我有点怀疑我的电脑有病毒引起的.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
如果您使用CN系列的200PLC,那么您的软件版本不应低于4.0SP3,且编程软件界面必须被设置成中文。

楼主:
我的软件版本是4.0SP3,但没汉话,多谢前辈指点

网友B:
200可以设置为中文显示的,你只要在软件中的工具-选项-常规中的语言改为中文就可了,对应的英文是tools-options-general中的language改为chinese就ok了。

楼主:
多谢 xiao a前辈指点,我刚试了一下,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