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400SFB41应用请教

楼主(2007-09-25):
    西门子S7-300/400的PID调节SFB41,是不是所有的300/400都支持,是否能在仿真软件上仿真?请各位位前辈指点一下,本人用PLCSIM5.0仿真,没有成功,SF指示灯亮,看信息提示可能CPU不支持SFB功能,或CPU中不存在SFB.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也可将SFB41的应用心得或经验交流一下.谢谢.

网友A:
最好不要用方正

网友B:
可能是跟CPU型号有关

楼主:
     现在我搞明白了:SFB41~SFB43的支持与CPU型号有关,S7-300的CPU都支持功能与SFB41~SFB43相同的FB41~FB43.在300中可用之.

网友C:
西门子的大家庭啊,以后有难题可以来这里请教大家了。另外有一个西门子的技术交流和产品推荐的QQ群。群号码是9719730。欢迎大家来聚。繁多的产品,丰富的经验,可以在群里交流和推广。

网友D:
仿真SFB41不成功,它不调节

网友D:
SFB41是固化的,不支持仿真;
FB41因为是相当于用户程序(仅保护了而已),能支持仿真;

网友E:
 请教下:SFB41与 FB41应用上有何不同啊

网友B:
加S是系统功能块,不加是功能块

网友D:
SFB41是固化在CPU中的,高CPU的才支持SFB41
FB41适用未固化的,以用户程序方式加载的,所以
模拟器能支持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