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14SS的485通讯口如何与EVIEW的触摸屏通讯

楼主(2007-09-25):
请大家指点,参数各自如何设置,PLC需要编那些程序

楼主:
使用485口除了正常的参数设置,还需要编程吗

网友A:
应该很简单的。

网友B:
用我们的串口通讯服务器,透明传输,不需要编程。61305608@163.com

网友C:
EVIEW部分型号不支持RS485吧,台达的最好用RS2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