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纶通(weinview)HMI
与台达可编程通讯问题?

楼主(2007-09-25):
做台达与屏的通讯,协议为MOUDBUS-RTU,可485怎么也不能通讯,请用过的指点一下,谢了

网友A:
请讲一下怎么设置的?

楼主:
屏设置:PLC类型:MOUDBUS-RTU,通讯口类型:485-2W
9600,8,1,偶,PLC通过设置D1120将485通讯口设置为相同的参数

网友A:
有台达的驱动程序啊!可以用232通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B:
这样做 估计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