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b Client

楼主(2007-09-25):
服务器软件为 win2003 + vijeo citect 6.10
作为 Web 服务器,其他电脑通过Web来浏览,请问怎么配置?

网友A:
在线帮助和安装光盘里的手册里都有详细的配置步骤。如果还是不会可以打电话给vijeo citect的技术支持咨询。

楼主:
按照所有的资料和帮助里的说明来进行配置,还是不成功.电话技术支持?技术支持水平也只有那么臭了,不论是我问OPC还是现在问web,都是推三阻四,最后答案是你去查资料

网友B:
配置Web要先配置IIS

网友A(2007-10-26):
vijeo citect 的支持你是找的哪一位?如果你买的是CitectSCADA,你可以打021 24017500来寻求支持。

网友C(2008-08-06):
citect技术支持是很差,尤其是服务态度差…………………………,居然说没买软件,不做支持,这样会丢掉多少客户啊,真替citect可悲……

网友B:
楼上,好像不是吧?ni

网友D:
to 小九,6楼的兄第,其实你已经很幸运了!

别说你没有买软件,就算你买了,也不一定就能得到很好的技术支持。这在过去,是全天下的人都清楚的。被TE买过去后,情况得到了一些改善;

所以相比那些已买了软件,却同样与你有类似经历的人来说,你的确幸运多了。

网友E(2009-04-24):
以后直接找MOX公司买号了。www.mox.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