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精度问题

楼主(2007-09-25):
都说步进电机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可是我要求0.1MM,是不是要求不高那,是否可以采用步进电机.

网友A:
你的精度要求是不高,但是用步进有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B:
看机械,不在于电气,如果是丝杆,0.1mm的精度用步进随便都能做出来,当然速度要比伺服慢一些

网友C:
“都说步进电机用在要求不高的地方,可是我要求0.1MM,是不是要求不高那,”
如果用的不是直线电机的话,还是依据电机角度来看电机的要求高不高吧。另外,0.1mm,是指重现性、分辨率、还是精度?无论是什么吧,反正都不是单纯由电机决定的,至少还要看传动部分。“如果是丝杆,0.1mm的精度用步进随便都能做出来,”。如果是皮带,那么“你的精度要求是不高,但是用步进有可能达不到要求.”

网友B:
用同步带传动或是辊什么的就难说了。用丝杆0.1mm的重现性、分辨率、还是精度都好做。数控机床不还好多用步进电机进给的吗,0.1mm的精度都达不到还咋用,不要把步进说的那么差劲的

楼主:
0.1MM是精度,我现在进给的时候误差不能多于0.1mm,传动用丝杠,步进电机及其驱动器想用国产的牌子,呵呵,感谢大家在月圆的时候给我回复.

网友C:
只要规划好速度、加速度,保证电机不丢步,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网友D:
应该有更好的方法吧,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