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MC VY1100-02 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9-25):
使用该比例阀控制气动刹车
增大电压时,执行机构能够很快响应
但是降低电压(<1V)时,执行机构需要2-3秒钟的时间才能够松开
有没有办法让它快点呢?

中秋节快乐!

楼主:
想尝试在比例阀的排气口处安装快排阀,不知道管不管用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A:
通知他们的工程师。应该是溢流孔有问题,正常不会。因为没有放气回路

楼主:
我用的筏门是新的,您的意思是筏门本身有问题?
正常情况下内置先导型的筏门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我对气动一窍不通,请指教!

网友A:
在供气空上面有个M5孔,P2孔,是先导排气用,是否堵住了?
原因在于刹车时间要快速排气,所以是堵塞了。而加压则没有问题。可以联系我 mulaoyu@126.com

网友A:
不好意思,我搞错了。此型号的控制电压是1-5V,所以没有反应。如果需要控制电压在1V以下,用VY1100-102

网友B(2007-11-21):
我有5套VY1101 +VY110-5M-M5低价出售  有意请直电13316388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