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线

楼主(2007-09-25):
拉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线路安全架设与运行的保障措施,必须严格按照有关规程要求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安装。
  1 拉线的设计形式

  钢筋混凝土电杆的拉线一般不装设拉线绝缘子,如拉线从导线之间穿过,应装设与线路电压等级相同的拉线绝缘子或采取其它绝缘措施。拉线绝缘子应装在最低导线以下,在断拉线的情况下,拉线绝缘子离地面高度不应低于2.5m。拉线绝缘子的强度安全系数不应小于3.0,因此,拉线的设计应严格执行规程要求。但是,拉线绝缘子毕竟没有直拉牢固,必须用钢丝卡卡牢,要保证绝缘子两端钢线绝对能承受线路侧的拉力。
  2 拉线的设计要求

  一般来说,线路较长,导线线径较粗,则线路拉力较大,要根据线路段的长度、线径的粗细,也就是根据线路的拉力大小来确定拉线的粗细、拉盘的大小、拉棒的粗细。拉线的横截面要与所拉导线的横截面相对应,其强度设计安全系数应不小于2,最小规格不小于35mm2。拉棒直径不应小于16mm,拉盘不低于40cm×60cm。拉盘的埋设深度,应根据土质条件和电杆的倾覆力矩确定,其抗拔稳定安全系数不应小于下列数据:直线杆1.5,耐张杆1.8,转角杆、终端杆2.0,埋深一般不得浅于2m。按要求,底把露出地面部分的长度应为0.3~0.5m。拉棒略短,拉盘埋深可浅一些,但不得浅于线路的电杆埋设深度。
  拉线应采用镀锌钢绞线或镀锌铁线,拉线棒及其它地下铁件应热镀锌。严重腐蚀地区,拉线棒直径应适当加大2~4mm或采用其它有效的防腐措施。
  跨越道路、电车行车线的水平拉线,对路面中心的垂直距离不应小于6m或9m。
  3 拉线坑的定位

  必须定位在实处,不得定在淤泥、河坎上。这些地方有时虽然埋得很深,但覆盖的泥土压力不足,达不到要求的拉力,拉线坑的填土必须是实土,不得将淤泥、容易腐烂不实的杂物填入拉线坑内,以防造成压力不足,拉盘向上爬移。
  4 拉线的安装

  拉棒从拉盘拉出方向要与拉线对应,而拉盘埋入时拉盘的平面要与拉棒垂直,拉线棒与拉线盘的连接应使用双螺母。埋设拉线盘的拉线坑 应有滑坡(马道),拉线坑、杆坑的回填土,应每0.3m夯实一次,最后必须培出高于地面0.3~0.5m的防沉土台,在拉线和电杆易受洪水冲刷的地方,应设保护桩。
  采用楔型线夹及UT型线夹固定的拉线安装时,要做到:
  •安装前丝扣上应涂润滑剂;
  •夹舌板与拉线接触应紧密,受力后无滑动现象,线夹的凸肚应在尾线侧,安装时不得损伤导线;
  •拉线弯曲部分不应有明显松股,线夹处露出的尾线长度不宜超过0.4m;
  •同一组拉线使用双丝夹时,其尾线端的方向应作统一规定。
  采用拉桩杆的拉线安装应符合下列规定:
  •拉桩杆埋设深度不应小于杆长的1/6;
  •拉桩杆应向反方向倾斜15到20度
  •拉桩坠线与拉桩夹角不应小于30度
  拉桩坠线上端固定点的位置距拉桩杆顶应为0.25m,距地面不应小于4.5m。
  采用顶杆(撑杆)安装时,应符合下列规定:
  •符合设计要求;
  •顶杆底部埋深不小于0.5m;
  •主杆连接紧密、牢固。
  5 拉线抱箍位置

  拉线抱箍一般固定在横担下方不大于0.3m处。有的施工人员图省事,借用顶相双合抱箍来固定拉线或拉线抱箍安装在横担上方,这都是极不安全的做法,必须改正,因为一旦拉线松弛或突然断开,拉线必定会靠近导线,甚至会弹在导线上,后果不堪设想。
  6 拉线角度

  线路拉力较大时,拉线与电杆的夹角不得小于45°,理论上夹角越大越好,但要考虑经济核算。当线路拉力较小,又爱地形限制,且不能达到45°角时,拉线与电杆的夹角不得小于30°,否则会失去拉线的力度。
  线路的夹角如大于90°,必须加装上风拉线,防止转角杆向内倾斜。
  终端杆的拉线及耐张杆承力拉线应与线路方向对正,分角拉线与线路分角线方向对应,防风拉线应与线路方向垂直。
  7 同杆架设的多回路线路

  在施工中,如果先收上端导线,就应先做上端的拉线,相应地后做下端拉线,再收下端导线。这样,能让电杆及拉线在第一道工序完成后有个适应过程,使第一道拉线达到一定的拉力。而在做第二道拉线时,第二道拉线的拉力要保持与第一道拉线相等,这样才能使两道拉线承受同样的拉力。
  8 同杆架设线路的两条或多条拉线

  当一基电杆上装设两条或多条接线时,必须考虑到几条拉线共用力度,以确定拉盘大小和埋深及拉棒粗细。施工中拉线不应有过松、过紧、受力不均等现象。
  9 拉线的检查

  在紧线中和紧线后要仔细检查拉线的状态,特别是拉线坑的压土情况,要检查是否有裂缝、拉棒爬起、泥土下沉等现象。

网友A:
艺术!!!!!!!学问也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