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加密狗

楼主(2007-09-25):
一些上位软件的加密狗,一般是并口和usb两种,大家觉得那种好用?我做的项目中有台电脑因为主板坏掉,造成并口的加密狗损坏,再联系供应商,由于过了保质期,还得交钱维修,花很长时间,感觉很麻烦。是不是usb口的会稳定一点。大家使用中有什么体会?

网友A:
USB同樣會造成損壞呀。

网友B(2009-02-05):
加密狗加密锁的稳定性与接口基本无关

目前主要是USB口加密狗加密锁,由于设备需要,工控设备一直在用并口

不过选择加密狗加密锁,还是要看他的稳定性的

以色列阿拉丁HASP SRM加密锁加密狗,就是专业保护软件的硬件产品,有USB和并口

软件加密有专用工具

WWW.aladdin.ln.cn

QQ:122543119

很愿意共同探讨软件加密、保护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