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模拟量控制ig5系列变频器

楼主(2007-09-25):
大家好:
用G7F-ADHB模块输出的0-10V电压控制LG的iG5变频器,可以吗?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我没有用过
你不如做通讯啊

楼主:
一直用的都是通讯,现在不打算用。

网友A:
用模拟量听他们说还更简单啊

楼主:
以前没用过,现在也没有条件做实验,所以想问问能不能用。
能用就行了,那我就准备换方案。

网友B:
用是肯定没问题,并编程特简单,如有疑问可QQ:448288056

网友C:
没有用过,不太清楚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不知道你担心的是什么方面的问题

网友F:
我有一个用G6F-DA2V控制四个IS5的程序,昨天刚才设备上拷贝来的,

网友G:
这是基本的用法啊!

网友H:
用过,可以

楼主(2007-11-15):
试过了,但是没采用这种方案。原因是显示频率不稳定,波动范围0.5%左右,这与两个方面有关:1、0~10V电压的分辨率1/4000,小于2.5mV的电压是不能被识别的;2、实际使用过程中DA模块输出的电压也不是那么精确,有一定的抖动。鉴于这两点,最后还是采用通信方式控制变频器,不知道各位在使用过程中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

网友G:
这样的用法我们用了很多,没问题的尽管用吧!

楼主:
你们用的时候,难道变频器上显示的频率很稳定吗?

网友B:
变频器上显示的频率不会很稳定,并不是模块输出不稳定,而是有变频器就会产生干扰,或者其他的干扰,可以通过加滤波器使用屏蔽线减少干扰,也可以设置变频器的模拟输入信号的滤波时间尽量使频率稳定.

网友I:
`不太可能稳定,你就是用恒流源可能也会不稳吧?如果你非要它显示稳定,哪它就不该有太高的精度,你认为呢?

网友J:
用4-20MA再做个实验看看?一般来说电压信号似乎抗干扰能力较弱一点,不过频率有0。5%左右波动也是很正常的啊。本来模数转换来说LG的小型机分辨率就低,加上程序的采集周期还有其他外围的因素,控制不如通讯也是很正常的啊。

楼主:
谢谢各位,最近忙着找工作,有时间会去试试。

网友K(2007-12-18):
我们正打算用,本来考虑用通讯的,因为还有一路模拟输入,干脆加一个ADHB模块算了,呵呵,实验效果还可以.

网友L: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