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

楼主(2007-09-25):
哪位师傅能给我画一个外部用两个中间继电器控制变频器正反转的图?谢了。li-jiangang724083@163.com

网友A:
你说的话好象有问题!!

网友B:
这也算问题,太简单了。
不就是外接端子控制正反转吗,什么型号?

网友C:
真的太简单了

网友D:
找一下参考书吧

网友E:
用外接端子啊

网友F:
对啊用外接端子,变频器说明书上肯定有介绍的,如果需要大家帮助,你应该把你变频器的厂家报上来.

网友G(2008-09-15):
变频器好象不要正反接触器吧,内部调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