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哥 5跟线是什么

楼主(2007-09-25):
我今天听人将到5根线我知道3相4线制我想请教各为大哥什么是5线制十分感激谢谢

网友A:
三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流过工作电流),一根保护地线(一般不流过电流,保护备用的)

网友B:
哈哈,书上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C:
三相四线制好像是零地合一,九段大哥说的工作零线流过电流,我不是很明白,能不能说清楚点?谢谢!

网友D:
TN-S接地系统

如施工用电时严格要求用三相五线制,即PE 与 N 分开

网友E:
5根是3相5线.ABCN和PE

网友A:
零线流过的是单相设备的工作电流,比如单相照明等

三相五线制里地线用PE表示,零线用N表示
三相四线制里零线用PEN表示
看符号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F:
3根相线,1零线,1地线

网友G:
是国际规定,主要是安全考虑,以人为本

网友H:
三相五线制里地线用PE表示,零线用N表示,为安全起见

网友I:
五线制是指负载单独用一根地线,零线单独一根线

网友J:
三相五线制安全系数高。

笨笨!

网友:
五根线是TN-C-S系统

网友K:
下面引用由电工九段在 2007-9-25 21:13:00 发表的内容:
  三根相线,一根工作零线(流过工作电流),一根保护地线(一般不流过电流,保护备用的)
--------------------------------------------------------------------------------------------

完全赞同!

网友L:
 TN-S接地系统(查一下国家标准)
如施工用电时严格要求用三相五线制,即PE 与 N 分开
按国际规定,主要是安全考虑,以人为本
零线流过的是单相设备的工作电流,比如单相照明等
三相五线制里地线用PE表示(重复接地),零线用N表示
三相四线制里零线用PEN表示
看符号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M:
三根相线,一根零线),一根地线.

网友N:
TN-S:L1,L2,L3,N,PE

网友O:
要学基础呀。

网友P:
你是干什么的啊?如果你是干电工的,我说你还是趁早改行吧!

网友Q:
呵呵,可能刚学

网友N:
可能刚学

网友R:
3根相线.一个零线,一个保护接地线

网友S:
我们那儿就四根,N和PE是接在一起的.

网友T:
同意九段师兄的.

网友U:
一駝大便

网友V:
不要骂人啊  虚心请教是好事啊支持

网友W:
  TN-S 三相五线制 供电系统. A B C + N + PE 三根相线 + 工作零线 + 保护零线.  保护零线要做重复接地.

网友X:
下面引用由电工九段在 2007-9-26 19:09:00 发表的内容:
  零线流过的是单相设备的工作电流,比如单相照明等

三相五线制里地线用PE表示,零线用N表示
三相…
--------------------------------------------------------------------------------------------

网友Y:
呵呵,基础的忘了,不该啊,加地线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