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么利用工具箱中的设定时间控件

楼主(2007-09-25):
我在我的软件界面上加了一个设定时间控件,我想在使得开始时间为当前时间,并且希望工程运行到结束时间自动停止,即关闭所有开关。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A:
开始时间可以调用糸统时间,TIMER控件设定时间间隔,相加后产生结束时间,在结束时间里,令所有的开关的enable属性为false,并结束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