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总开关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7-09-25):
我的工程中有几个开关,其中有一个总开关,这个开关打开后,其他开关全部打开,请问我怎么实现这个,必须要在策略中实现吗,事件中能做到吗,我做了几次,都不行。多谢了

网友A:
苦学中:
该操作要在脚本中实现。最好用事件策略。
条件表达式为:总开关=1。事件策略脚本为:各个分开关=1。
我刚测试了。这样编写事件策略就可以实现您说的操作。

楼主:
多谢您了,现在有个问题,请问我想运行20分钟后,才能使得用户操作按钮,否则点击按钮没有反应,请问这怎么实现,多谢了

网友A:
在循环脚本里用if条件语句。if定时器的值<20 时。开关变量都=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