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互感器接零

楼主(2007-09-25):
单位的互感器二次线接地是接到零线上,零线是变压器引来的,变压器零线是接地的,请教各位这样安全吗?我觉的不太好,一点愚见,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配电柜没有接地

网友A:
不开路.问题不大.
不然你可以直接接到柜体上.

网友B:
我们也这样.

网友C:
专门打一个接地线较好

网友D:
不开路.问题不大.开路会有高压,

网友E:
防止开路

网友F:
配电柜没有接地是很危险.互感器二次线接地是接到零线上是不对的.

网友:
<开路会有高压>
我问一下,开路是指哪里开路?高压是那里产生的高压?
谢谢.

网友G:
开路是指电流互感器的引出线接电流表的这一端不能开路,因为电流互感器一般都是大电流变小电流,电流与电压成反比,电流小了,那电压肯定比原回路的电压高了很多倍,所以说电流互感器的输出接电流表的两根线不能开路,如果开路的话这两根线之间的电压就会非常高

网友H:
我们也这样干.零线应多处重复接地.

网友I:
这样比较危险,安全第一嘛!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必须接地,而且应当就近接地。

网友J:
零线不断是可以的

网友K:
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必须接地,而且应当就近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