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家伺服驱动器位置,速度,扭矩三环时间是多少啊

楼主(2007-09-26):
三环参数400us,200us,50us算快么?

网友A:
我个人认为,这样的速度就够了。比如位置环,再快也没什么用,机械系统根本反应不了。电流环能快则快还有一些道理。

有的伺服系统标榜位置环有多快,尤其是一些运动控制卡,片面追求指标。

网友B:
不算慢的了。

网友C:
应该差不多了吧,你要控制什么,

网友D:
刚看过Rexroth的最新伺服,只有高性能控制卡的电流环可以跑到16KHz,或12KHz,其它的通用型控制卡都只有8KHz,4KHz。着实出乎意料。

所以50us的电流环不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