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控制30A的电机

楼主(2007-09-26):
请教各位老师,
我现在要用PLC系统通过ET200来控制电机,但是该电机的电流要30A,无法直接连线,请问该如何做到?另外,想请教一下变频器能用在这种情况下吗?如果能用,那么它是如何达到30A的?

网友A:
ET200是什么?要控制到什么程度?只是启/停控制,有个接触器就够了。

网友B:
加个转换装置

网友C:
你的PLC 是怎样控制其他电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