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700报 欠压保护

楼主(2007-09-26):
我在修理一台18.5kw的三菱F700的起机器,我把电源板和CPU板拆下,直接给电源板+了二相380V的交流电源,结果报EUVT,是不是电源板上的那个直流480V的也要同时加电才不调啊??那个老师.傅指点下.

网友A:
不用

你直接在输入端子那里接R  S  两端,就可以了。

至于低电压报警,也有可能是你变频器本身有问题。才报警的。

和输入电压应该没有多大关系。不知道你P   N  电压是多少??

楼主:
我PN的电压是480V

楼主:
上面的朋友,如果是我机子的问题,请问下,我要查那几个地方??谢谢

网友A:
换下里面的7800光藕看一下,

在驱动扳子上的。

楼主:
你好,我没有找到你说的7800,我问下,驱动上有6个光藕,旁边的还有6个光藕是PS9887

网友A:
哦,可能你的这个不同。

是一启动就报警的吗。还是一上电就报警?

检测电路出问题了。好好查查吧

楼主:
一上电就报了,我是在查检测电路,查来查去,就是那几个光藕,谢谢你啊兄弟,我在去查下

网友B(2008-09-02):
很好,多交流,共同进步。

网友:
PN480V,估计还要先查主电路

网友C:
应该是主回路的问题,好好检查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