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完应该做什么?

楼主(2007-09-26):
设备检修完毕后工艺要启动一台泵,需电气人员进行确认,你作为电气值班人员,应该确认那些内容?

网友A:
确认电气线路是否完好.负载是否灵活.用表量是否短路.通电观察,签字确认...

网友B(2007-12-05):
对于检修后的设备应该从两个方面确认:通电检查、参数计量。

楼主(2009-03-29):
引用 网友C:
关于考试吗?

是,职业学校学生的考试题

网友D:
确认电气线路是否完好.负载是否灵活,通电观察

网友E:
到现场确认泵的接线是否正常,配电室内接线是否有异常,至于说负载问题不应该是电气人员关注的,在我们单位检修时配电室内是要挂牌的,在牌子未摘除时是不能送电的,除非见到工艺交接单证明泵已经修好,电气人员才可以摘牌送电。

网友F:
现在学校的考题就很难说了,一般老师有一套标准答案。不过看这问法就知道,是需要结合一些特定前提条件来回答的,其实具体信息没有详细提供,怎么作答都可以

网友G:
,电机的灵活,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