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时间继电器: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的!!!!!

楼主(2007-09-26):
各位问个问题:
时间继电器:通电延时和断电延时在图上是怎么样画的,或者是怎么样表示的????????????
各自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基本知识,任何一本手册上都有

网友B:
看一下书就知到了.

网友C:
对,看下书就知道了

网友D:
我也不太清楚,通电延时,是通电后廷时,对吗?
断电延时,是断电后廷时

网友E:
对,字面的意思he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