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DeviceNet通信电缆脱落缺可以正常通信?

楼主(2007-09-26):
请问各位前辈,为什么DeviceNet通信电缆的CAN-H或CAN-L任意一根线未接都能正常通信阿?郁闷,配置如下:波特率125KBps,日本爱模R7D-DC16A(16 Out)从站,日本安川主站。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可以的,CAN是差分信号,只要CAN-H和CAN-L上的压差落在收发器允许的范围内,就可以通讯,但抗干扰能力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