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问我想在工程中加入一个时间显示,只要小时和分钟,该怎么做?

楼主(2007-09-26):
我想在工程右上角加上起始时间,和终止时间,只需要小时和分钟,起始时间就是当前时间,终止时间由用户设置,我希望工程到终止时间后,停止运行。请问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您可以在启动策略里加一个脚本。time=!Str($hour)+"时"+!Str($minute)+"分".在运行画面用标签显示time。time值就为起始时间。
您在窗口属性的启动脚本里写InputSTime="00:00:00".在运行画面中用一个输入框连接InputSTime变量。设置当前时间等于InputSTime设置的时间时,停止运行。

网友A:
补充:可以在运行过程中在输入框设置InputSTime变量的值。

楼主:
非常感谢,现在就有一个问题,运行画面用标签显示的time没有变化,我希望他跟着系统时间不断变化

楼主:
我知道怎么做了,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