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光耦继电器是什么工作原理???

楼主(2007-09-26):
光耦
继电器
是什么工作原理???
在什么情况下才能用到这个
继电器
.有谁可以详细说明??先谢

网友A:
光电/光藕继电器 photoelectric relay 系指利用光电效应而动作的继电器。它是由发光元件(如小型白炽灯、磷化镓二极管等)和光敏器件构成的。当加在发光元件上的信号达到某一定值时,光的作用使光敏器件的阻值发生急剧变化,从而起到闭合或开断电路的作用。

网友A:
光电/光藕继电器特点: 也就无触点继电器,无机械触点,因此没有触点的磨损,使用寿命接近于无限,它的长寿命、高信赖性是机械式继电器无法相比的;光耦合继电器的驱动部分具有光耦特性,抑制干扰传输;无动作声音、无弹跳、防震;AC/DC兼用;低电流控制、高隔离电压、高速切换、低泄漏电流;可控制各种负载(微小模拟信号的切换、继电器、电灯、发光二极管、加热器、马达、电磁吸筒等)。

网友B:
1、光电耦合器件是由发光元件(如发光二极管)和光电接收元件合并使用, 以光作为媒介传递信号的光电器件。 光电耦合器中的发光元件通常是半导体的发光二极管, 光电接收元件有光敏电阻、光敏二极管、光敏三极管或光可控硅等。 根据其结构和用途不同,又可分为用于实现电隔离的光电耦合器和用于检测有无物体的光电开关。
2、光电耦合器实际上是一个电量隔离转换器, 它具有抗干扰性能和单向信号传输功能, 广泛应用在电路隔离、电平转换、噪声抑制、无触点开关及固态继电器等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