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变频器起动必须正反转端子同时接

楼主(2007-09-26):
工厂使用一台300Kw安川变频器,在调试的时候按运行按钮怎么也不起动,因为改的参数多,就用3330初始化了一下初始参数,后将加速时间减速时间调整为30s,D1-01设置为50,禁止反转,B1-01和B1-02均设置为1,单独接正转S1和SN,无效,单独接S2和SN也无效,但是把S2和SN短接,控制S1和SN的闭合,就可以起动,不知道怎么回事,有高手请解释一下啊,谢谢!!!

网友A:
设置问题

网友B:
你用2220做个初始化就可以了!你现在用的时3线制控制。具体看一下说明书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法,有一点还需要注意,就是可能主板正转输出信号有问题,不过查下就可以搞好的。

网友D:
对,楼主就是用的三线制初始化了。从新改过就可以了。

网友E(2010-01-30):
对,要用2220做个初始化!

网友F(2010-11-26):
安川变频器f7的正反转的参数设定是怎样的

网友G(2017-03-26):
引用 网友B:
你用2220做个初始化就可以了!你现在用的时3线制控制。具体看一下说明书

在吗?我是电器兴趣爱好者,新人一枚,想知道如何能直接用按钮控制变频器,接哪几个点,还有就是变频器里接的那个ma,mc两个点是干啥的,量了下有220v左右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