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IO的问题,清帮忙!

楼主(2007-09-26):
我刚是trio控制板的新手,看了triobasic,有很多不明的地方,请各位帮忙啊>
1.就是RUN命令!我一旦RUN aa了命令,然后其他程序比如bb里面 STOP aa后,过段时间又RUN aa,这时候运行aa程序是从何处执行呢??是重头开始执行还是,从第一次被停止的地方执行呢??
2.就是CANCEL命令!请问CANCEL可以带参数,手册只说了CANCEL(1),那请问带其他参数是啥子作用呢??比如CANCEL(0)是什么作用呢??
3.REP_OPTION;当我设定REP_DIST = 100;REP_OPTION的第0位设为1,那是不是对应的轴会进行从位置0到100的往返运动呢???就是先从0开始处运动100处然后再从100处运动到0处呢,接着再重复??还有在这个过程中,MPOS和DPOS也是这样的往返的从0到100,然后再从100到0的运动吧??
请各位帮忙解答一下啊!!!

网友A:
    1.就是RUN命令!我一旦RUN aa了命令,然后其他程序比如bb里面 STOP aa后,过段时间又RUN aa,这时候运行aa程序是从何处执行呢??是重头开始执行还是,从第一次被停止的地方执行呢??
    答:每次调用run “programname” 都会从头执行该程序的。
    2.就是CANCEL命令!请问CANCEL可以带参数,手册只说了CANCEL(1),那请问带其他参数是啥子作用呢??比如CANCEL(0)是什么作用呢??
    答:cancel和cancel(1)是两种语法,而不是cancel可以带参数,cancel用来取消当前轴的当前运动指令,cancel(1)用来取消缓存的运动指令。
    3.REP_OPTION;当我设定REP_DIST = 100;REP_OPTION的第0位设为1,那是不是对应的轴会进行从位置0到100的往返运动呢???就是先从0开始处运动100处然后再从100处运动到0处呢,接着再重复??还有在这个过程中,MPOS和DPOS也是这样的往返的从0到100,然后再从100到0的运动吧??
    答:此模式为旋转模式(你可理解为0-360度),指的是控制器对编码器反馈回来的脉冲计数的一种处理方法,和运动没有关系。具体的说,rep_option=1时,控制器对码盘的反馈计数当达到rep_dist时自动复位到0,再重新计数(0开始),影响的是MPOS和DPOS的显示值,对当前的运动没有影响。当rep_option=0时,控制器对码盘的反馈计数当达到REP_DIST时自动复位到-REP_DIST

楼主:
谢谢技术支持!
还有问题,
1.就是像SPEED,MOVE(X)中的X的单位是UNIT吗??我看编码器MPOS也是用UNIT的,他们两者的单位应该不一样啊???比如SPEED = 1000;它的实际单位是什么呢??是美妙转1000圈或是走1000步??
2.MICROSTEP的设置问题,就是当我设为off时,输出的脉冲频率要除以16;当设为on时,输出要除以2;这我应该如何理解呢??比如说当MICROSTEP设为off时,我输出move(100)实际运动是100*UNIT/16距离;SPEED=1000;实际是速度是1000×UNIT/16是这样吗??请trio支持指教,谢谢!

楼主:
还有个问题关于 MOVELINK
就是当 MOVELINK的第六个参数设为2时,它第七个参数是代表着绝对位置!这个绝对位置是指主轴运动时的MPOS相对于0达到的值吗??
我的程序
BASE(0)
MOVELINK(2,1,0,0,1,2,1000)
WAIT LOADED
WATI IDLE
上面我想实现的是主轴1运动时,它的MPOS的值达到了10000后,轴0就以比率2:1跟轴1同步!请问上面的程序能实现该功能吗???

网友B:
你的问题这么多不如直接去问trio吧

楼主:
直接问trio??何处有TRIO的专用解答啊???

网友C:
1.就是像SPEED,MOVE(X)中的X的单位是UNIT吗??我看编码器MPOS也是用UNIT的,他们两者的单位应该不一样啊???比如SPEED = 1000;它的实际单位是什么呢??是美妙转1000圈或是走1000步??
    答:move(x)中的x的单位是UNITS,和MPOS的单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move(x),正确执行的话,MPOS就会走x个units。如果speed的单位是1000,相当于电机速度1000UNITS/秒。
    2.MICROSTEP的设置问题,就是当我设为off时,输出的脉冲频率要除以16;当设为on时,输出要除以2;这我应该如何理解呢??比如说当MICROSTEP设为off时,我输出move(100)实际运动是100*UNIT/16距离;SPEED=1000;实际是速度是1000×UNIT/16是这样吗??请trio支持指教,谢谢!
    答:这里我给你举个例子好了,比如你的电机是1000脉冲/转的步进电机,这样MICROSTEP设为off时,units=16000,意味着你设定以转为单位,speed=1000,相当于1000转/秒,move(100)电机会走100转。
    3.还有个问题关于 MOVELINK
就是当 MOVELINK的第六个参数设为2时,它第七个参数是代表着绝对位置!这个绝对位置是指主轴运动时的MPOS相对于0达到的值吗??
我的程序
BASE(0)
MOVELINK(2,1,0,0,1,2,1000)
WAIT LOADED
WATI IDLE
上面我想实现的是主轴1运动时,它的MPOS的值达到了1000后,轴0就以比率2:1跟轴1同步!请问上面的程序能实现该功能吗???
     答:你对绝对位置的理解正确。此程序段的功能是,在主轴1运动到MPOS=1000时,轴0以2:1的比率和轴1同步。要说明的是,此程序段只能实现主轴1走1个单位,从轴0走2给单位,电机就会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