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制造
交流变频(如ACS800)双闭环讲解

楼主(2007-09-26):
请教各位前辈 交流变频(如ACS800)双闭环是怎么工作的?即原理?

网友A:
一般变频器都有速度环和电流环
速度环起到调节速度的作用,即输出频率,外部测速或内部计算反馈速度信号。电流环控制输出电流,电流互感器反馈电流信号
速度控制时,速度环和电流环都起作用,速度环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给定
转矩控制时,只有电流环启控制作用,速度不受控

楼主:
谢谢LMHX讲解。
引上“转矩控制时,只有电流环启控制作用,速度不受控 ”中速度不受控指的是什么意思?那么在转矩控制时 速度该怎么变化?速度的变化受什么影响?
希望得到指教

网友A:
下面引用由mca在 2007-9-26 17:48:00 发表的内容:
谢谢LMHX讲解。

引上“转矩控制时,只有电流环启控制作用,速度不受控 ”中速度不受控指的是什…
--------------------------------------------------------------------------------------------
此时,速度有可能为零,有可能很大,此时的速度是由负载来决定的。
比如,当给定值小于实际等于负载时,速度可能为零,走不动了
当给定值大于负载时,可能会一直加速,直至最大速度

楼主:
谢谢LMHX.
引用“此时,速度有可能为零,有可能很大,此时的速度是由负载来决定的。
比如,当给定值小于实际等于负载时,速度可能为零,走不动了
当给定值大于负载时,可能会一直加速,直至最大速度”
1、这里的“给定值”是指转矩给定值吗?
2、在ACS800变频器中有DTC(直接转矩控制) 和SCALAR(标量控制),是不是当选择工厂宏控制(即速度控制)时选择DTC不起作用,而只有当选择转矩宏控制时选择DTC才有效?

网友A:
1,是的
2,abb变频器的直接转矩控制(DTC)与变频器的转矩控制不是一个概念,注意区分
关于直接转矩控制清参照: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2871

楼主:
谢谢LMHX前辈指教。
我有个疑问:在做负荷分配时,我指的是从传动转矩限幅这一种,主传动选择速度宏控制,从传动选择转矩宏控制,主传动的转矩送入从传动,那么对于从传动来说这个来自于主传动的转矩值是最为它的转矩给定值(REF2),还是送到变频器20.04作为转矩限幅呢?
希望能到指教

网友A:
是做为它的转矩给定值(REF2),
注意60组的参数设定,当中还有窗口控制的作用

楼主:
1、引上“是做为它的转矩给定值(REF2),” 那在这种情况下变频器里20.04转矩限幅该怎么设?和转矩给定值(REF2)有什么联系?
2、引上“注意60组的参数设定,当中还有窗口控制的作用” 如果不设置会影响什么? 而且60组是ABB主从应用,我这里说的负荷分配是 从机转矩限幅 不是ABB主从应用,怎么还要设置60组?
谢谢指导

网友A:
首先确定一点,你启动t-ctl后,有没有60组参数?
如果没有,那么你的负荷分配比较难做,尤其在压光的地方

楼主:
有60组参数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只有用光钎做负荷分配时,即ABB主从应用时才用到60组,而其他负荷分配(如在程序里做的从机转矩限幅)就不用设60组参数? 不知理解的对不对?谢谢纠正

楼主:
引上“转矩控制时,只有电流环启控制作用,速度不受控”
那如果送一个速度给定值 速度会有什么变化?

网友A:
下面引用由mca在 2007-9-29 10:43:00 发表的内容:
有60组参数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只有用光钎做负荷分配时,即ABB主从应用时才用到60组,而其他负荷分配…
--------------------------------------------------------------------------------------------
这样的话,你的转矩限幅怎么做呢?除非你用自由编程功能,我不太确定20.4是否支持者这样功能,如果支持,则可以。

网友A:
xxxaln: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9-29 17:19:00
引上“转矩控制时,只有电流环启控制作用,速度不受控”
那如果送一个速度给定值 速度会有什么变化?
---------------------------------------------------------
速度环已不起作用,所以给不给速度值都一样
除非有另外的控制(如有的变频,在这种控制模式下,有速度限幅的功能)

楼主:
老师好 我是新人 想请教下 负荷分配要求的是主从传动的输出转矩值一样, 还是主从传动点各自的输出转矩与额定转矩的百分比一样?
谢谢老师解答

网友A:
下面引用由qopi在 2007-10-18 14:41:00 发表的内容:
老师好 我是新人 想请教下 负荷分配要求的是主从传动的输出转矩值一样, 还是主从传动…
--------------------------------------------------------------------------------------------
百分比趋向一样

楼主:
引用“速度控制时,速度环和电流环都起作用,速度环的输出作为电流环的给定
转矩控制时,只有电流环启控制作用,速度不受控”
lmhx老师 你上面所述转矩控制时速度环开环不起作用,可我在看DTC控制系统原理时,它内环是转矩环、外环是速度环闭环的,这怎么理解?感觉和转矩控制时转速环开环矛盾?

网友A:
转矩控制与DTC控制(直接转矩控制)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老师好 在区分的过程中我不理解变频器里的转矩控制宏和矢量控制方式是相同的概念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