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CS800控制方式的讨论

楼主(2007-09-26):
 请教各位前辈,ACS800变频器 的控制方式选择 转矩宏控制时,速度是不是就是饱和,也就是速度环开环?如果是的话是不是 因为选择了转矩宏控制后,变频器自动保证速度饱和这一特性的?

网友A:
直接转矩控制技术,是利用空间矢量、定子磁场定向的分析方法,直接在定子坐标系下分析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计算与控制异步电动机的磁链和转矩,采用离散的两点式调节器(Band—Band控制),把转矩检测值与转矩给定值作比较,使转矩波动限制在一定的容差范围内,容差的大小由频率调节器来控制,并产生PWM脉宽调制信号,直接对逆变器的开关状态进行控制,以获得高动态性能的转矩输出。它的控制效果不取决于异步电动机的数学模型是否能够简化,而是取决于转矩而是取决于转矩的实际状况,它不需要将交流电动机与直流电动机作比较、等效、转化,即不需要模仿直流电动机的控制,由于它省掉了矢量变换方式的坐标变换与计算和为解耦而简化异步电动机数学模型,没有通常的PWM脉宽调制信号发生器,所以它的控制结构简单、控制信号处理的物理概念明确、系统的转矩响应迅速且无超调,是一种具有高静、动态性能的交流调速控制方式。
因为ACS系列变频器均采用直接转矩控制技术控制,所以转矩宏控制时,速度环是开环的。

楼主:
谢谢 如火前辈讲解。我有两个疑问:

1.引上”ACS系列变频器均采用直接转矩控制技术控制”,这个直接转矩控制 是不是只有在选择为转矩控制宏时才起作用?如果选择为工厂宏即速度控制宏时 直接转矩控制这一选择还起作用吗?

2.引上“转矩宏控制时,速度环是开环的”,如火前辈讲解的很深很透彻,但是为什么因为选择转矩宏控制时,速度就是开环的不理解? 希望能得到指教

网友A:
1:选择为工厂宏即速度控制宏时 直接转矩控制将不起作用。 2:转矩宏控制时,是以转矩为控制对象,直接采用两点式调节器控制转矩,速度不是控制对象。 转矩控制图:

楼主:
谢谢如火前辈。

那当变频器选为转矩宏控制时,速度是怎么变化的?速度变化受什么影响?

网友A:
直接转矩控制通过选择适当的定子电压空间矢量,使定子磁链的运动轨迹为圆形,同时实现磁链模值和电磁转矩的跟踪控制,在这种情况下,速度受转矩影响,输出转矩大于负载转矩则升速,否则降速,没有固定的变化趋势。

网友B:
请问老师:我公司一台纸机八个点,八台变频电机由ACS800变频器控制。由于在安装时减速箱的速比没有设计好,现在电机需要在60HZ左右运行。不知可否?(变频器的参数有那些需要改变)

网友A:
主要是对电机有影响,如果电机只允许50HZ,则容易对电机造成损坏。变频器参数中修改最高频率限制即可。

楼主:
请问老师
在转矩控制的时候,是不是可以通过自己设定(如在现场操作屏上)一个转矩值来进行控制?这个转矩值是作为转矩给定值还是作为转矩最大限幅值(变频器20.04里)?

网友A:
转矩给定值

楼主:
谢谢 如火前辈。

那此时变频器里参数20.04转矩最大值里怎么设?设的时候要不要考虑到此时的转矩给定值?跟转矩给定值有什么关系?

谢谢指教

网友C:
如果我通过PLC的DP网对变频器进行控制,即需要恒定的转矩又需要速度闭环,那要如何控制?

网友C:
即如何让变频器满足恒转矩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