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rio技术支持:关于Trio中的MOVESP、MOVEABSSP、MOVECIRCSP指令

楼主(2007-09-26):
请教Trio技术支持:关于Trio中的MOVESP、MOVEABSSP、MOVECIRCSP指令。
我个人理解下来是:
1)合成速度是指沿运动轨迹方向的速度。平时我们设置的轴参数speed只是指定一个轴的速度,也就是一个合成速度的一个分速度。是不知道这对不对?
2)是不是MOVESP、MOVEABSSP、MOVECIRCSP都可以通过FORCE_SPEED和ENDMOVE_SPEED控制沿运动轨迹方向的开始速度和结束速度?那么,在这段轨迹中间,其速度、合成速度又是怎么变化的呢?或者说,是这么从开始速度过渡到结束速度的呢?难道是速度等距递增(递减)?
3)MOVESP、MOVEABSSP、MOVECIRCSP在哪些场合可以用到,能否举些例子。
请多多指教,先谢啦!

网友A:
1)合成速度是指沿运动轨迹方向的速度。平时我们设置的轴参数speed只是指定一个轴的速度,也就是一个合成速度的一个分速度。是不知道这对不对?
对于多轴差补情况,第一个轴的速度定义为合成速度,而分速度由软件自动生成。
例如
BASE(3,1,2)“此时顺序为3,1,2轴
MOVE(100,105,208.6)‘3轴(差补第一轴)的速度SPEED作为合成速度

关于2,3 我有一个做好的文件可以发给你。内容较多不方便贴上。麻烦留一下电子信箱转发给你。

楼主:
哦,“对于多轴差补情况,第一个轴的速度定义为合成速度,而分速度由软件自动生成。”原来是这样的!我原错误地以为设定的基本轴的速度是用来算多轴合成速度的一个参考速度值呢。谢谢Trio技术支持!我的邮箱是:huangjiahong81@163.com

网友B(2008-03-27):
TRIO支持你好!能不能发我几个例程看一下,关于上面的问题及TABLE区和VR区的问题

网友B:
我的邮箱是wsw97168@126.COM

网友A:
我们会逐渐把以上有关问题放在中文网站上供大家参考.谢谢大家!

网友C(2013-03-01):
请问运动控制器在工作时间里有时上下轴会自动偏移高度,听说是干扰引起的,对吗?

网友D:
如果是脉冲+方向信号,有可能因为换向导致累计偏差。解决办法是采用差分脉冲输出(就是增量式编码器同样信号。然后设定MICROSTEP=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