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PMAC2A-PC104的中断用法及频率

楼主(2007-09-26):
本人用PMAC2A-PC104控制直线电机,想用中断来实现控制,但看了该卡说明书,伺服更新率只有2K多,那中断频率是不是也不会超过2K?具体该怎么设置中断呢?知道的请回复。

网友A:
“伺服更新率只有2K多,那中断频率是不是也不会超过2K?”———如果该卡的说明书确实如第一句所说,那也就如此了!

网友B:
Pmac有自己的任务调度,用户不能使用中断,实时任务可用plc0,plcc0 or user servo loop。

网友C:
中断能否实现我不知道,但是用其PLC是肯定可以的。

网友D:
PMAC运动控制卡QQ群:47762170,我再用它作开发,有同行的加入,我们共同讨论,。

网友E:
不知道你用他什么中断?是否是在上位机操作系统层面上做中断,还是直接的用pmac硬件中断?

网友F(2010-01-23):
PMAC运动控制卡QQ群:102737710。。。。欢迎同行加入。。。。。非诚勿扰!!!!!

网友G(2011-01-16):
我将中文Turbo PMAC培训材料进行了翻译,幻灯片大概有400多页。
网上流传的的培训材料很老了,存在多处错误。
有需要的用户请到www.gmail.com上下载:
用户:TurboPmac
密码:thisisagoodday

网友G:
现有三个群
114989406, 115098845, 102737710,
其中102737710已满100人,无法再加入。

也可去官方网站http://forums.deltatau.com 用英文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