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如何实现TD400报警

楼主(2007-09-26):
我现在要做一个TD400的报警,要求是没有故障的时候显示我的正常参数,如果有故障就自动弹出报警画面,提示是什么报警,现在就是这样的衔接不会做,按TD400的报警有提示的那种,在通过按键找报警信息的方法,客户不同意.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把默认显示信息设置为报警信息试一下。

网友B(2008-10-18):
程序中需要报警的信息地址和TD400中所对应的报警地址对应即可

网友A:
很早的帖子了,这个问题我已经单独列了一个贴进行解释,请参阅我发的相关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