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驱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07-09-26):
我用三个同样型号的步进驱动器驱动三个步进电机, 驱动器的设置完全一样, 为什么发出相同的脉冲给三个驱动器三个步进电机带动丝杠走的距离差很多,而且保持一定的比例. 找不出原因, 有人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A:
如交换驱动器,证明确实只与驱动器相关,那就只能请驱动器的供应者来分析了。比如,是否有可能外观完全相同,单内部电路略有不同的驱动器?以前用四通驱动器时,64细分的与40细分的完全一样,用记号笔手工画的标记来区分。

网友B:
电机规格相同吗

网友C:
问题不是已经问过一些日子了?确认内部设置完全一致吗?变变设置看看有没有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