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油一般多长时间验一次?

楼主(2007-09-26):
我用的是10KV/400V的变压器,听说要滤油,还要化验,但不知道时间周期,请指教。

网友A:
好像氧化安定性和击穿电压是每年年检一次的。

网友B:
巡视,值班的多注意下就行,条件允许对电压在35KV以下的变压器每两年至少取样做一次简化试验,35KV以上每年至少做一次简化试验。在两次简化试验之间作一次耐压试验。

网友C:
我们用了10年还没有校验

网友D:
我们工厂里,变压器如果不发现异常,不会去抽油作试验的.

网友A:
事实上,我这边的10KV变压器也有差不多10年没有抽油检验了。

网友E:
更换变压器油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只要同一型号旧性吗?

网友F:
最好每年

网友G:
   我单位所用的10号变压器油,每年大概需要20桶左右.新油领来以后必须经过滤油机过滤,经过耐压试验耐压值达到30kv以上方可使用.在用的油一般一年左右取样试验,变压器出故障使油质发生变化后须检验油的耐压值.不合格的必须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