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柜中固定电缆的东西学名叫什么啊

楼主(2007-09-26):
在配电柜中固定电缆的,和挂衣钩似的,一边是双面胶,另一面有一个小孔用塑料扎带把电缆固定上面的东西学名叫什么啊?有没有型号什么的?谢谢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俗称吸盘

网友C:
那个叫定位片,规格应该是多少乘多少吧

网友D:
贴式扎带固定板

网友E:
贴式扎带固定板比较确切,不过我们叫它线卡

网友F:
我平常用吸盘和扎带

网友G:
吸盘,没错

网友H:
贴式扎带固定板!

网友I:
那玩意确实好用

网友J:
配线固定座

楼主:
嗯,谢谢各位,原来叫吸盘呐,看到这两个字我就以为是真空皮碗吸盘似的
再问一下这个东西有没有规格型号啊?有的话是什么?

网友K:
150mm ;200mm

网友L:
吸盘是靠其泡末胶粘上去的。仅仅有吸盘是不能用的,通常需要和扎带一起使用。扎带的规格按照长度划分,规格繁多。

网友M:
我也一直在找,今天终于知道叫什么名字了,谢谢!

网友N:
参考:http://www.skw.net.cn/e4/e4-5/c4-5.asp 粘式配线固定座 SELF-ADHESIVE TIE MOUNT  配线固定钮 CABLE CLAMP

楼主:
to 亦云人云
谢谢,这次算知道了扎带的规格我知道,这次知道固定座这个叫法,感觉有多学了点

网友O:
终于知道了,谢谢,

网友P:
我们叫把壁虎!呵呵

网友Q:
终于知道叫什么了,谢谢啊

网友R:
贴式扎带固定板'好麻烦呀,太长

网友S:
叫蜘蛛俠

网友T:
我们都叫粘贴。有点老土

网友U:
吸盘
线卡

网友V:
 亦云人云:你的贴太好啦

网友W:
粘块和扎带,不过也有人叫吸盘,一定要买好的不然过不了多长时间就都掉了。

网友X:
注意这个东东的使用场合,随意使用会令你比较郁闷.
由于这种扎线固定座是靠胶黏合的,如果用于侧壁或者顶板上,而你的线或电缆比较多,最好用螺钉加电缆固定扣,否则不久就会掉下来.
最理想的是用在底板,因为电缆的重量只会使其更加牢固!

网友Y:
下面引用由37上电在 2007-10-5 14:49:00 发表的内容:
我们都叫粘贴。有点老土
--------------------------------------------------------------------------------------------
港资厂的说法.朋友是做哪仪行的

网友Z:
曹工说的好,我以前用的时候就碰到过,装在柜壁侧,时间长了就掉下来了。

网友AA:
掉下来,是不是内部的温度太高啊,吸盘也是有胶沾上去的,温度已高自然就掉了

网友AB:
我们粘块叫粘扣,扎带叫勒死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