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如何访问控件的方法

楼主(2007-09-26):
我自己用VB做了一个控件,里面有一些属性和方法,事件,现在我想在WINCC中应用,请问用C脚本写的时候如何访问该控件的方法?请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A:
插入ActiveX控件,即可调用。

楼主: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控件叫做COMM,其中有一个方法名叫OPEN,那在WINCC中的C脚本该如何写这一个语句呢?谢谢

网友B:
劝你最好不要这样干了,wincc加载那些自带的vb控件都有问题。不是每一个都能用。

网友C:
C语言叫做调用成员函数,VBS才叫调用方法。

楼主:
那是怎么表示呢?我真的想知道

网友D(2007-11-03):
dim choCOMM
Set choCOMM=ScreenItem("COMM")
choCOMM.op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