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问怎么显示出19:01分这样的时间格式

楼主(2007-09-26):
我现在用两个标签分别连接$hour和$minute,但是现在显示出来的分钟和时间总是没有2位,比如说现在是16:04分,但是显示出来的是16 4,没有前面的0,请问我该怎么办?

楼主:
另外,我想把标签显示的和输入框看上去一样,请问可以做到吗

楼主:
无法做到就算了,我终于进入模块连接了

网友A:
你做一个标签,再做一个一样大小的输入框,两个叠到一起。

网友A:
“:”是可以加上的。time=!Str($Time)+":"+!Str($Minute)。分钟的格式除非您不要用系统内部定义的时间,否则不能改。您可以用例如定时器实现计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