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请问如何将mcgs与泓格科技的I-7067进行连接

楼主(2007-09-26):
您好,终于进入模块连接了,请问如何将mcgs与泓格科技的I-7067进行连接,我要在设备窗口中进行哪些工作才能完成连接。
我运行mcgs后通过I-7000模块(232转485模块)连接到I-7067模块,但是我在设备管理器中没有看到泓格模块,请问我该怎么做?

网友A:
你在MCGS/program/Drivers下找模块类。你需要用的驱动都有的。使用的时候先在设备窗口加一个通用串口父设备,再加泓格模块子设备。通用串口父设备的设置包括模块参数,com口和最小采集周期。在泓格模块子设备设置设备地址和通道连接。通道连接建立通道与工程数据对象的对应关系。最后进行通讯测试,当通讯状态为0时表示通讯成功,为非0时通讯失败。

楼主:
您好,我没有看见泓格模块,是不是需要从他那里下载驱动啊,请您指点?您能给我信箱发一个吗?

网友A:
你具体都要哪个型号的?全发的话太大不好发!

楼主:
我想要I-7520和I-7067的驱动程序,请您给我发一个,还有,怎么安装这个驱动?erickzhou@yahoo.com.cn

网友A:
已发!您将该文件夹放在MCGS/program/Drivers下就可以了

楼主:
收到了,多谢您了,请问I-7520不需要驱动程序吗?

网友A:
没有I-7520的驱动。MCGS不支持该模块

楼主:
I-7520是串口(232口)转485口的模块,是不是不用驱动,我明天试试看,多谢您了

网友B(2010-07-15):
麻烦给发个7067 的驱动

网友B:
3dxikuang@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