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cgs最后能做成可执行程序吗?

楼主(2007-09-26):
请问mcgs最后给用户使用的必须是.mcg文件,而后按F5才能运行吗?能不能做成一个exe文件,双击后就运行了?

楼主:
我生成安装盘到硬盘上之后,发现该目录下没有setup.exe文件,请问我我该怎么做?

网友A:
您使用的6.2通用版?我给您发一个运行环境专用版。

楼主:
您好,我用的是MCGS6.2通用版,点击生成安装盘菜单后,生成的文件夹下只有.dat文件,没有setup.exe文件。还有,我用您发给我的版本,安装不上,结果还是不行,请问我该下载哪个版本,实现安转盘生成?

网友B:
5.5有这个功能,但是不知道6.2的版本为什么这个功能不好用?

楼主:
晕,那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A:
6.2通用版生成安装盘的路径延用5.5的路径,5.5升级到6.2以后路径改变了,所以用的时候不好用。6.2通用版的用户在使用这个功能时可以跟昆仑通态的技术人员所要6.2运行专用版。

网友A:
苦学中:我已经把6.2运行环境已经给您发到邮箱里了。

楼主:
我安装了两次,都安装不上,不会要卸载原来的6.2,还是说安装路径要在一起?

楼主:
运行环境专用版6.2.rar安装之后,桌面上有一个无效的快捷方式,双击后,要求寻找可执行程序的路径

网友A:
安装MCGS软件的时候有一个RES文件夹。将其拷贝到我给您发的运行环境专用版下。桌面的图标为运行环境。

楼主:
您是说将我原先安装的.2版本下的RES文件夹拷贝到解压后的运行环境专用版6.2目录下面就行了,是吗?

网友A:
嗯,是用光盘安装MCGS软件时的RES文件夹

网友C(2018-01-10):
引用 网友A:
您使用的6.2通用版?我给您发一个运行环境专用版。

运行专业版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914081521qq.com

网友D(2018-05-29):
引用 网友A:
嗯,是用光盘安装MCGS软件时的RES文件夹

请问我照上面这样安装后打开运行环境的快捷图标为什么运行的还是样例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