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率因数表怎么用,两块功率因数表是否可以串起来用呢

楼主(2007-09-26):
功率应数表怎么用? 两块功率因数表是不是能串一起显示一样的值?

小弟拜托了

网友A(2008-03-29):
为什么要把两个加在一起,如果功率补偿不够,可以把电容换大,或者加一个联动补偿柜

网友B:
当然可以了,电流信号串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