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的控制

楼主(2007-09-26):
我用PLC模拟量输出来控制MM430,PLC输出接430的模拟量输入,应怎样对430进行参数设置?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2007-11-28):
430打到Auto档是默认得给定就是模拟输入1. 如果是电压给定就不用设置参数了,如果是电流给定要把IO板上面得开关拨到上面, 并设置P756.0=2即可.

网友B(2009-03-22):
我用PLC模拟量输出4_20mA来控制MM430,PLC输出接430的模拟量输入,应怎样对430进行参数设置

网友B:
我用PLC模拟量输出4-20mA来控制西门子变频器430,PLC接变频器430输出4-20mA,应怎样对430进行参数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