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三菱变频器选多大断路器

楼主(2007-09-26):
我这里有三个变频器
7.5kw
11kw
30kw
请教各选多大的断路器合适?品牌:施奈德C65N。

楼主:
请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20  32    80/100

网友B(2007-10-31):
20、25、80

网友C:
C65系列的最大也就63A。

网友D:
带的电机是多大的 断路器按照电机额定电流2---2.5选择就行了

网友E(2007-12-05):
根据估算,同时结合断路器的额定电流等级,对于7.5kW、11kW、30kW的变频器,应分别选用额定电流为16A、25A、63A,且瞬动脱扣器型式为D型的断路器。

网友F(2008-03-21):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G:
7.5kW   额定电流   15.4A     GV2-M20C
11kW    额定电流   22.6A     GV2-M20C
30kW    额定电流   56.8A     塑壳NSC100D3060

网友:
根据电机选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