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通信故障

楼主(2007-09-26):
现在S7-400的CPU,诊断区内报某个站访问数据时出错,(掉站),偶尔闪断一下,就是在某个扫描周期内故障.应该是DP通信的问题,比方说报5号站,10号站.那我如何分析和处理呢.

网友A:
CPU是否停了,接线没问题吧

楼主:
只是闪断一下,DP头也看过了,可能是干扰的问题.

网友B:
在OB1调用FC125或FB125

网友C:
如果接线或接线头没有问题
做好屏蔽接地,降低一下通讯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