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画面上显示变频器的电流

楼主(2007-09-26):
我看了一程序实例,是先将6se70变频器的电流放在DB块中,之后进行转换(如下图),赋给了MD1296.那个MD1296就是画面的连接变量.那什么进行如下的转换呢,请教大家了!

网友A:
不太明白,关注中

网友B:
你电机的额定电流应为9.6A
因为再SIEMENS变频器当中规定16384对应100%的值
比如读过来的值为DB18.DBW28, 额定电流为X,那么实际运行电流值为DB18.DBW28/16384 * X
从你的问题可以看出 X/16384=0.0005859375 所以X=9.6A

楼主:
谢谢 lmhx老师.今天想了想终于明白了,本想将答案发布上来,谁料想已经发表了.哈哈,说的很对哦,那电机设置的额定电流就是9.6A.

网友C(2009-03-30):
这样看就明白了,电机电流可以在名牌上查到是9.6A,则有:
L     DB18.DBW28
ITD
DTR
L       1.638400e+004
/R
L       0.960000e+001
*R
RND
T      MD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