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伺服出现报警

楼主(2007-09-26):
显示A.C9查了下是编码器通讯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查线,未果则是编码器有问题了!

网友B:
编码器坏了吧...修理一下..

网友C:
1、编码器通讯线路插头虚接,特别是现场电机处,我们公司经常遇到,后来将插头短接。
2、编码器损坏,据该公司代理讲自己更换精度无法保证
3、干扰,用好的替换还出现报警,则应监察次方面问题,曾遇到过。

楼主:
我没地方修啊,自己拆开看看吧

楼主:
不是硬件问题,不知哪个参数不对。
请教,电机与伺服单元匹配后需改哪些参数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上电试运行,JOG是否可动?如果不行,就别指望参数问题了。

楼主:
试了,JOG不动。

网友A:
那就是伺服已经有问题了,建议直接咨询原厂或代理商。

网友D:
直接找供货商,问题应该很好解决。
如果是您没调试好,供货商去了改几个参数就可以;如果是有问题了,让供货商给换一个!
但:千万不要自己私自拆开电机!

楼主(2007-10-26):
现在怎么有这么无耻的人啊,今天把编码器打开,老天,哪TMD有编码器,让人给拆走了!这套东西是从网上买的,被骗了。
咋办!?

网友B:
搞笑啊......还有这样的事...网上买东西一定要小心....
一般来说..它拆个编码器去也没什么用...很有可能这个东西本来就是个坏编码器的....

网友A:
原来是这样!被骗子耽误了整整一个月了!时间的损失可不是网购能省下的那点儿银子可以补偿的,更何况...

一定要引以为戒啊!

网友E:
电机您也从网上买,您还真是相信了网络的真实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