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端电阻的问题??

楼主(2007-09-26):
请问终端电阻的阻值是限定的吗??有具体规定的吗??我用的都是80欧姆左右的终端电阻!!要是阻值大点或小点对设备有什么的通讯有什么问题吗??因为我没试过!!谢谢

网友A:
一般是100欧姆~120欧姆; 最好用示波仪和可变电阻器慢慢调。

网友B:
 一般终端匹配采用终端电阻方法,
      RS-485应在总线电缆的开始和末端都并接终端电阻。终接电阻在RS-485网络中取120Ω。相当于电缆特性阻抗的电阻,因为大多数双绞线电缆特性阻抗大约在100~120Ω。这种匹配方法简单有效,但有一个缺点,匹配电阻要消耗较大功率,对于功耗限制比较严格的系统不太适合。另外一种比较省电的匹配方式是RC匹配。利用一只电容C隔断直流成分可以节省大部分功率。但电容C的取值是个难点,需要在功耗和匹配质量间进行折衷。
      还有一种采用二极管的匹配方法,这种方案虽未实现真正的“匹配”,但它利用二极管的钳位作用能迅速削弱反射信号,达到改善信号质量的目的,节能效果显著。

楼主:
TO 老菜鸟: 用二极管选用多大的比较好??也是并联在线路中对吗?

网友B:
肖特基二极管“匹配”: 当受到功耗限制时,肖特基二极管提供了另外一种终端连接方法。与前面介绍的方法不同的是,它并不打算与电缆线匹配,而是简单地把反射信号引起的过压或欠压信号进行钳位。其结果是,总线或接收器输入端电压信号被限制在VCC+VFD(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或GND-VFD范围内。由于肖特基二极管仅在电压过冲时起作用,因此它们消耗很少一点能量。相反,采用电阻匹配时(无论加不加失效保护电阻)都一直在消耗电流。 图5为利用肖特基二极管消除反射的连接方式。虽然该终端连接法不具有失效保护功能,但如果选用了如MAX3080、MAX3471这类收发器可以实现上述功能。 在众多类型的二极管中,肖特基二极管特性最接近理想二极管,但是,肖特基二基管“匹配”法并不能消除RS-485/422系统中所有的反射信号。因为一旦反射信号减弱到低于二极管正向导通电压,其能量就不再受终端二极管的影响,且会一直在电缆中存在,直到其能量被电缆消耗尽为止。采用肖特基二极管终端连接法的另一个缺陷是成本问题。由于每根终端线需要两个二极管,而RS-485/422总线采用差动方式,因此需要的二极管数目还要再加倍,使系统成本提高。

网友B:
图片不见了,下面再贴图:

楼主:
我们用的DH+网络,我就是想为什么要终端电阻,要是程序里能自己辨认哪台是终端哪台是第一台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