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放电电阻?

楼主(2007-09-26):
我单位的步进电机型号为:BF-159075/30V/4A-9kg/cm.在使用中,我测得放电电阻端电压为18V.电流为2.5A.如此一来,实际使用时,电机的一半以上的功率耗在了这个电阻上.不符合当今节约发展的大环境.我想有无其它方法来解决问题.大家共同探讨解决方案.

网友A:
这个电阻是否限流电阻。

网友B:
BF-159075/30V/4A-9kg/cm 是三相反应式步进电机,
放电电阻端电压为18V.电流为2.5A.
显然,这种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是简单的单管电路,电阻起限流作用。
这种电路制作简单,调试容易,价钱较低,工作可靠;
当然,你可以改变,采用恒流斩波驱动电路,但因之,制作复杂,价格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