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ATV68 315kw变频器 厂家天价维修

楼主(2007-09-26):
施耐德ATV68系列315kw变频器自停,报47故障,查变频器本体4个直流48v散热风机都不转,由于急用唯有把变频本体风机拆除,把变频配电柜顶上4个交流220的风机往下移,启动运行正常,满负荷时变频器散热温度为58度左右,如此运行已有一周未见异常。(变频器使用不到一年半)
把拆下的4个风机拆开清扫后,一个恢复正常,3个没反应。风机牌子为ebm
报厂家维修,结论:需更换4个风机,和两块风机电源卡,风机开价7000元一个,后砍价至5000元一个;风机电源卡没价讲,总共6万。
请问风机和电源卡真的那么贵吗?另变频器本体风机寿命为什么那么短,根风道设计有关吗?能否用普通220伏风机替代原装风机长期运行?

网友A:
你们钱真多啊,风机卖的比铂金还贵啊,又一个大品牌典型杀猪的杰作,唉,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罢罢罢...........

网友B:
风机电源卡不用换的上面可能就几个二极管坏了,还有一个1A的保险坏了吧,要不会修就外接一个AC220输入,输出DC48的稳压电源就可以了100元都不到,如果风机坏了找厂家买当然贵了,自己找一个卖这个牌子风机的代理商不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此天价,你公司定有腐败分子。向反贪局举报,拿奖金

网友D:
ebm国内好象很难找!

网友E:
就外接220V的是一样用,我们都给别人改了很多了,呵呵

网友F:
风机就算是原装EBM的,也能从市场上买到,没必要从施耐德买

网友G:
你说:把变频配电柜顶上4个交流220的风机往下移,启动运行正常,满负荷时变频器散热温度为58度左右,如此运行已有一周未见异常
既然正常了 就用着好了,为什么还要拿去修呢?
为了安全,你可以自己接一个温度传感器到散热片上,串连接使能信号,
也起到过温保护作用,成本很低,稳定可靠。

网友H:
是哪个厂家这么黑!报出他们公司的名字,让我们鄙视他!

楼主:
不是安装厂家报价,是施耐德广州经销商报的价,位于广州永和开发区
风机:5000/个
电源卡:20000/个
公司领导要求设备恢复原状,没办法,国企。

网友I:
是不是粉尘或动作太频繁了

网友J:
下面引用由季全共在 2007-9-27 18:16:00 发表的内容:
不是安装厂家报价,是施耐德广州经销商报的价,位于广州永和开发区

风机:5000/个
电源卡:20000…
--------------------------------------------------------------------------------------------
这不简单了,明是领导有拿 嘛。

网友K:
变频器的备件的生产是这样的:
1 各种板卡测试完成后,安装到整机上,上电老化一段时间,拆下,打包。
2 根据订单,跨国发送到目的国。
由于备件的销量十分小,每个备件分担的费用很多,造成价格很高,这很像手机刚刚面试时价格很贵,而大批量销售时价格大幅度下降。当然变频器的备件不可能大批量的销售。
而且每个品牌的变频器的备件的价格都是不菲的,不只ATV68.
如果有施耐德变频器的问题,可以直接在我的博客上留言。
http://blog.gongkong.com/blog_article.Asp?Id=11556

网友L:
那也不算啥吧,国外的都这样,你不信去问一下三垦的315KW的,内置380V变220V的变压器就5000多,风机也得4000/个,没办法用不如就用代替的,尺寸大小相当就行了,